请高手指点漏感与Q值的关系

楼主(2011-08-30):
一般串联谐振由一串联电感和电容组成,假如回路谐振,此时负载电压由输入电压乘谐振回路Q值,假如是回路的漏感和匹配电容谐振,此时回路的Q值将发生什么变化,Q值和漏感什么关系,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单独一支电感,怎么会有漏感?

楼主:
输入端是采用变压器,是用变压器漏感和电容谐振

网友A:
除非负载短路,否则变压器漏感与电容谐振不起来。

网友B:
楼主木有讲清楚吧,先上图,再讨论。

网友C:
Q值是电感的感抗与串联等效电阻的比值。漏感是指耦合在空气中的电感,在存在互感的场合才谈起。

网友D(2020-03-05):
引用 网友C:
Q值是电感的感抗与串联等效电阻的比值。漏感是指耦合在空气中的电感,在存在互感的场合才谈起。 ...

lz说的漏感,可能是psfb、LLC中主变的漏感,的确存在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