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时铣和开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8-30):
前些天发给PCB加工厂一款长0.6m的PCB,今天他打电话来问我,加工PCB的时候不开模用铣的行不行。小弟对PCB加工工艺不了解,想知道这两种加工方式在成本和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加工厂说在性能上没影响,不过既然他问,肯定在某些方面是有影响的。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A:
加工厂省个开模费,对板子没影响

网友B:
通常软板会开模,硬板用铣节省成本。

网友C:
铣通用,开模专用。

网友D:
我还是没太明白,不知道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D:
线路板需要对外形进行加工,而加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铣床上加工,也叫锣,另一种就是进行冲压,这种工艺需要制作模具,制作模具就叫做开模。
目前加工方法,有数控锣及模具冲。数控锣就是用电脑把相关的要求尺寸设定好,让机器来完成。模具冲就是做好模形,用冲床来冲成要求的小板。

网友E:
就我觉得硬PCB开模的才不好,用模冲压出来的PCB板边不光滑,有齿轮状。

网友B:
我待过板厂,做硬板的,加工都是用铣;后来到做软板的厂看,基本都用的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