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崩溃了,座椅加热垫恒温控制要求38±2℃。

楼主(2011-08-30):
如题:DC12V座椅加热垫,有一个NTC反馈给单片机,10BITAD,
座椅加热垫外面有一层海绵垫再加一个皮套。

目前使用PWM,控制几个加热速度。当座椅坐人和不坐人时表面温度相差很大。
快崩溃了。怎么样才能恒温啊。
PWM控制表面温度能做到要求做到38±2℃吗,有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大大,请教!!!!
PID控制可行吗?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开始啊。

网友A:
这个可以用PID没有什么问题,10位AD控制2℃足够了,根据采样温度,控制PWM的占空比.

网友B:
温度的取样点不好定位,你的NTC放在那里,怎么放都会影响到检测。
建议一个加热点周边各放一个NTC检测,分开加热分开处理

网友C:
这个是控制系统的问题。
需要建立座椅的热模型。

楼主:
3# Ryanhsiung 目前 NTC是放在加热垫里面和加热丝隔一层布的。整个加热垫是使用碳纤维的加热丝和布织在一起的。只使用一个NTC。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mcuisp:的确,是一个控制系统问题。
座椅系统是这样的构成:
座椅表皮
座椅薄海绵
加热垫(上层布+加热丝+下层布+泡丝)
座椅泡棉

mcuisp能够指明下思路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NTC检测层和我需控制层中间有其他东西。PID不知从何下手啊。

网友D:
系统构建错误。
海绵是保温材料,你只能对NTC周围部分区域进行温控。
有人坐的时候,座椅表面和温控点必然温差特别大,温差值和人体发热及海绵热阻有关。

温度采样点必须安装在离表面很近的地方。不得使用海绵,请采用其它柔软舒适的但导热性能好的材料。

网友E:
PID控温没问题的,2度的精度应该可以做到,只是你这种应用不能全程PID,需要分段来做会更好,我做灭菌器控温时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F:
典型的隔山打牛,多次反复实验,建立函数关系,或者直接运用查表的方法!分段函数加热,查表!

楼主:
看來只有慢慢建立函數關係了,謝謝樓上各位大大。

网友G(2011-11-24):
需要严格控制PWM的占空比。

网友H(2013-06-07):
第一,不坐人时需要加热吗?
第二,坐人和不坐人时散热环境差异,也就是温差
第三,1个NTC貌似不够

网友I:
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这个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