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放在仓库里,IC会损坏吗?

楼主(2011-08-30):
前段时间出了20K OTP的IC,昨日客户告之,出货前抽检发现有部分成品无任何功能(客户强调入库前成品已经100%检测过),然后将库存全检,总共检出5个不良品,经检测,发现5片IC均已损坏,不能工作,有些甚至VDD和VSS已经短路。然后客户认定,IC性能不稳定,抗静电能力太差。将该问题反馈至IC厂商,IC厂商认为可能是生产过程中导致的损坏,客户没有全检而进入仓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这类的问题该如何去认定,究竟是客户漏检还是IC确实在储存过程中损坏了?
补充说明:该方案比较简单,外围元件很少,晶振一个,电容一个,按键几个,LED,电池供电,存放在仓库时没有安装电池。这批货在仓库存放大约一个月时间。

网友A:
ESD问题可能是制造环节,也可能是储存、运输环节,在使用环节中出现也很常见,设计中本身需要有一定的抗ESD保护设计,在产品各个环节中也应该中有对应的措施保护。

基本目前的状况,不能确定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另,是否是ESD造成的损害,只要一开片拍照,是很容易分辨的,建议和IC厂家沟通,请其协助开片分析,如果找第三方分析的话,一般芯片大概在8000元*币/片。

楼主:
IC厂商有开片分析,给出的结论是:“Decap 開封膠分析後, 可由顯微鏡看到IC 有 Damage 現象.此Damage 應该是造成IC 不良的主要原因”.但是却不能确定是哪个环节造成了损伤。

网友A:
1、Damage只代表有损坏,但并一定是ESD损害,也可能是大电流冲击造成的,所以要让厂家给出报告是ESD造成还是大电流等造成,在开片后的透镜图像下,这一般还是比较容易区分是ESD还是电流烧坏的。
2、如果确定是ESD造成的损害,则应该去查找从制程到用户仓库、使用中是否存在ESD危险源,并分析这些危险源可能造成的危害,一般是可以得到一定结论的。

网友B:
原来学校实验室的ic就是这样挂的哦

网友C:
ESD有可能,如果封胶的品质有问题也不行,比如热胀冷缩率问题、吸潮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