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不出波形

楼主(2011-08-30):
先上测试代码:
module test_t;
// Inputs
reg clk_1M;
reg RST;
// Outputs
wire f1;
wire f2;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test uut (
  .clk_1M(clk_1M),
  .RST(RST),
  .f1(f1),
  .f2(f2)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_1M = 1'b0;
  RST = 1'b0;
  #100;

     forever //begin

      #5  clk_1M = ~clk_1M;

     //end
end

endmodule

为了测试FPGA的引脚是否好使,想用简单的输出测试下,上面是testbench,但是运行后没有波形,不知道为什么,仿真工具是modsim

网友A:
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B:
是高复位还是低复位?

网友C:
复位一直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低电平复位

网友D:
你的复位信号 在testbench中 没拉高啊

网友E:
。。。。呃,testbench写错了,得把rst拉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啊,谢谢,wo

网友F(2011-09-29):
复位引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