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xBCH EPxHCL 和 EPxFIFOBCH EPxFIFOBCL的区别

楼主(2011-08-30):
如题,我在TD_Poll里面要获取GPIF传输数据的数据量,该使用哪两个,这两个的具体区别是什么???谁能够较详细的讲解一下

网友A:
端点0/1没有FIFO,只有EPxBCH EPxHCL可用。与主机打交道时,IN和OUT都用它们。

查找和设置端点2/4/6/8的FIFO内数据长度,应该用EPxFIFOBCH EPxFIFOBCL。这四个端点也用EPxBCH EPxHCL,差别在于,使用EPxHCL之后,端点会ARM;而使用EPxFIFOBCH EPxFIFOBCL,应该没ARM这一说。

网友A:
补充一下,EPxBCH EPxHCL是主机(USB引擎)与8051内核之间通讯用的字节计数器,此时的USB引擎在8051的控制之下。

EPxFIFOBCH EPxFIFOBCL是外部接口的FIFO(端点FIFO)字节计数器,它既可以由8051控制(GPIF方式),也可以受外部接口控制(SLAVE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