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日期调整异常情况

楼主(2011-08-30):
我是用51控制ds1302在液晶上显示年月日时分秒,5v电源,3V锂电池做备用。
做了n块了都没什么问题,突然有个客户说日期没法调整,症状是:年月时分秒都可以调整,但是调整日时每逢0,1,2,3,8,9就会自动增加4,比如设为2011-08-01,修改完成后会显示2011-08-05,而设为4,5,6,7时则正常。各位有没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是与1302的通讯有干扰,或者用的国产芯片吧?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国产的两块钱好像是,给他换个芯片试试,或者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是代码中有虫子。。。

抓虫子去吧。。。

楼主:
国产芯片还真的靠不住啊。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是代码中有虫子。。。

抓虫子去吧。。。
引用 网友B:

不是虫子,是有“巴哥”

网友D:
考虑下我们的,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