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距和起声波的测距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2011-08-30):
如题,这两种方案相比各有什么优缺点呢?期待解惑~

网友A:
红外波长短,方向性好,可以精确定位,精度应该可以做到um级.
而超声波方向性差,波长长,精度只能做到cm级了.
但是红外应该会贵比较多.结构也比较复杂.
个人理解呀.

网友B:
红外波长短,方向性好,可以精确定位,精度应该可以做到um级.
而超声波方向性差,波长长,精度只能做到cm级了.
但是红外应该会贵比较多.结构也比较复杂.
个人理解呀. ...
引用 网友A:

红外测距不如激光测距了,自然界红外光分布比较广泛,容易引起测量误差,不如直接激光,精度和指向性更好,也不容易收干扰。

楼主:
给我推荐个红外测距传感器,范围是1cm-4m,安装方便,价格40rmb以内~

网友C:
红外测距是个系统,没单独的测距传感器

网友D:
2楼、3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