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工艺咨询

楼主(2011-08-30):
2层板,2面贴片,单面插件。正面正常贴片,反面做红胶,跟插件一起过波峰焊。PCB有些铜帛加锡,请问下布板有些啥讲究,担心加锡的线路会挂锡粘粘,影响到贴片,怎样做修整的工作量小?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还是直接跟加工厂家沟通一下比较好。

楼主:
现只是画板,请高人给点建议:D

网友B:
SMT和DIP混装板的引脚方向最好一致,这样防止过波峰焊时形成焊锡粘连。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排焊脚通过焊锡波峰时,肯定是焊脚一排一排和波峰成垂直时,最不容易导致焊锡粘在一起。

使用红胶工艺时,SMT焊盘要适当加大。

为便于波峰焊时导轨夹住板子,在板的边缘应该留出一定的工艺边。
如果采用拼板,要注意拼板的分板微割槽的设置,要注意PCB在波峰焊设备里面是高温状态,很容易高温变形,分板微割槽因为PCB板上元件重力和高温变形的原因,会容易形成呈现U型状,所以怎么拼板也是有学问的。

网友B:
几句话说不清楚,最好是让你的工艺技术人员对着你的PCB给你讲一讲。

楼主:
谢谢叶工!!!刚开工,木有工艺人员 板子很大,不拼版   铺铜有问题吗?

网友B:
谢谢叶工!!!刚开工,木有工艺人员 板子很大,不拼版   铺铜有问题吗?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过波峰焊,大面积铺铜最好采用网格状,防止大面积铜皮受热后的变形。

如果面积不大,或者虽然面积比较大,但被分割成了几个比较小的部分则可以不用网格状,但建议在这些铺铜上使用过孔贯通上下层,也进一步降低地层阻抗,并且增加了散热效果。

网友C:
过波峰确实需要尽量避免大面积铜箔,加锡的铜箔附近则要避免放置元件,脚位密集的元件需布置在回流焊面,波峰焊面只能布置宽脚距的器件。

楼主:
:)多谢两位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