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的AD输入保护!

楼主(2011-08-30):
是不是只要在输入端接单向稳压管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入端最高允许到Vcc+0.35V(各厂家不一,有些允许+0.3V,有些允许更高一点),可以在输入端到电源正接一支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B:
用稳压管不行的,因为稳压管的漏电流比较大,特别是在接近其稳压值的时候.这样会影响A/D的精度.最好的办法是上下拉一个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