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转-15V芯片

楼主(2011-08-30):
要求将5v转换为-15V,-15V电流输出2A,有没有能实现这个功能芯片?

网友A:
通用的Buck转换芯片接成Inverter模式就行了。
效率稍微低点而已。

楼主:
2楼能说详细点吗  没明白

网友B:
有的Buck芯片datasheet里会有很多应用电路,就会有负电源输出的。去多下点各家公司的芯片文档找找看。

网友A:
算了一下,要从5V转成-15V/2A输出的话,开关电流要到10A以上,目前这么大电流的集成buck IC不多。还是用外挂MOS的控制芯片来做吧。

网友C:
小盆友,改给思路,你就会很轻松。

你的要求是:5V转成-15V。

你可以改成:15V转成-5V。

你能想出其中的奥妙和好处吗?

网友D:
找DCDC升压芯片

网友E:
楼主可以去LT的官方网站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型。

网友F:
6# yewuyi 叶大师可否明示,俺也是小盘友,俺没想出其中的奥妙。。。。

网友A:
别听6楼忽悠
如果有15V的话还需要转吗,反一下就是-15V了。

网友C:
别听6楼忽悠
如果有15V的话还需要转吗,反一下就是-15V了。
引用 网友A:

不知为何给俺戴上忽悠的帽子呢?电压正负本是相对,要合理的利用参考地做电压变换,这本是电路的基础知识。

好像俺没忽悠小盆友吧。。。

网友G:
MC34063
有典型的应用的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A:
11楼
如果只有一个5V的话,它怎么参考都不会到-15V。

网友C:
11楼
如果只有一个5V的话,它怎么参考都不会到-15V。
引用 网友A:

鬼使神差看错要求,确实‘忽悠’了。:L

MOC34063一般到不了2A,记得最大能输出1.5A吧,建议外扩功率MOS管则可以比较轻松的实现变换。

网友H(2013-07-10):
看看你们的讨论 正在想做个-15供电的拿moc34063做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