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0的前导码、同步字

楼主(2011-08-30):
RT:CC1100的前导码和同步字以及CRC校验是可选的,可以设置不要求发送出去,如果真这么设置,那么接受端如何判断的(没有了同步字和前导),从CC1100硬件角度来看,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据我理解,CC1100是面向位(bit)的,所以前导码、同步字、CRC都是可选的。

网友B:
那就需要自己用软件来判断,方法仍是自己加同步头、校验等。

网友C:
     通过设置cc100的寄存器,有四种不同模式具体看手册:例如设置成曼彻斯特同步模式下,数据帧由训练码、同步码、前导码和有效数据构成。训练码为连续交替出现的0和1,共40个;同步码为连续出现的8个0;前导码为连续的8个1。当数据中出现符合前面所有格式的数据时,接下来的数据就是要接收的有效数据。当数据符合帧格式时,单片机才认为该数据合格,从而进行接收,这样可以保证接收数据的准确性。

网友D(2011-12-19):
刚开始用CC1100,学习了

网友E(2012-05-13):
回复 网友C:
有曼彻斯特同步模式吗? 我看到的只有四种工作模式:串行同步,异步同步,正常工作模式和一个TX什么发送模式啊~~~?你指的曼彻斯特同步模式是串行同步模式吗? 请问该模式下,可以开启FEC和CRC 的功能吧? 我没开启之前可以通信,开启这两个功能后,不能通信了~~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