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2系的芯片能否与1.8V逻辑直接接口

楼主(2011-08-30):
主要困惑是高电平输入最小阈值Vih.2系的VIH最小为0.7Vdd,VDD取3V时,似乎无法满足
而1系片机的VIH=0.42*(VDD-2 V)+1 V=1.42V
好希望2系的文档错了,好直接接
注.我用到的1.8V的芯片可以支持3V输入

网友A:
不太理解的

网友B:
文档没有错。

网友C:
1系, 2系 是指的啥?

楼主:
回LS,即F10X,F20X

楼主:
请教香主,是否205工作在2.4V时,内部模块都可用?
我要用SDIO,USB 作HID从

楼主:
好象USB功能最低得3V?

网友B:
请教香主,是否205工作在2.4V时,内部模块都可用?
我要用SDIO,USB 作HID从
引用 楼主:

你最好看看数据手册上怎么说的,以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