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流保护问题

楼主(2011-08-30):
各位高人,我现在在做一个通过MCU控制一个直流电机的方案,其实就等同于直流固态继电器的东西,如图,A点接MCU的I/O口,M+、M-接直流电机,我需要的功能是A点为低电平时,电机走,正常这个运行时间只有2S左右,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走的过程有可能电机会堵转,电流会升高到10A以上(正常是电流不到2A),所以我增加了电流取样和运放做比较器,来实现5A过流保护,但是这个电路不能完全保护,却只能把G点电压拉低,直到电流下降到5A为止,这样一来MOS和取样电阻温度就会急剧上升,马上烧坏。
我想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完全关断的保护电路,我有想过用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做PWM控制,但是这个要求控制芯片的最大占空比要有90%以上,否则到电机的电压就不到24V。

网友A:
用带有回滞的电压比较器。

网友B:
光耦的最大电流是受限的,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为10mA左右。我自己也不明确的就是光耦的CTR(电流传送比)是不是指光耦C极的输出电流和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比,如果是的话,这个电路可能没办法保证Q7饱和导通,导致G极的电压无法拉到地。
LZ把1K的R75电阻改大一点试试。
我记得MOSFET一般最高的驱动电压为20V左右。
LZ的驱动电压会不会太高了。
LZ没有加迟滞,好像也不对哦.
在输出端和同相端串一个电阻,形成正反馈,产生一个迟滞试试.

网友C:
PWM要有由MCU控制而不是由LM358控制。

网友D:
你那个就是一个负反馈电路,当然会恒流在5A上面了
保护电路由MCU控制风险是很高的
回滞是正解。。。

楼主:
请问回滞要怎么做,烦请2楼和6楼指示!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这是害人啊!
多少人都是用MCU控制,回滞的害处才大。

网友E:
你的电路Q2处于线性放大状态,发热大大地,犯了开关管的大忌。可以在比较器输出与输入+端接较大电阻()的方法产生斩波滞后电路。

网友B:
请问回滞要怎么做,烦请2楼和6楼指示!
引用 楼主:

加正反馈,同相端还要加电容,R19加大,并且并一个二极管.首先要把PWM控制的脉动的电流转成直流.
类似于峰值检测电路,使其充电快,放电慢.LZ好好算一下多长时间散热能允许重启,.

网友F:
把控制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光耦的集电极接一起,让光耦的电流流入控制管(即那个1K电阻,图看不清)

网友G:
回滞就是引入正反馈即所谓的施密特比较器。

网友H(2014-12-14):
电机 过流 堵转 保护可以 用 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