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灌胶问题

楼主(2011-08-30):
反激电源输出6000伏,环氧树脂6302灌胶,灌胶后电压下降,
一千伏左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灌胶增大了寄生电容、漏电流也增大。高压输出部分都是高内阻的。。。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的是绝缘导热胶,绝缘性能应该很好。
如果是寄生电容的话,怎么做才能消除呢?

网友B:
把电路帖上来看看。高压分段。

网友C(2017-10-10):
不要用环氧树脂,用其他的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