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处女图,求拍砖、求指点

楼主(2011-08-30):
第一次画PCB图,protle99se,请各位大虾批评与指点不足之处,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显示不全面,再试试

网友A:
为什么你的每个器件旁边或者里面都要加一个长方形

网友B:
楼上:哪个不是长方形,是器件的位号,由于大小设置的原因,所以显示长方形了
处女图看着还行,推荐用贴片的做,
另外铺上铜

网友C:
线可以拉直一点,转折太多,地可以铺一下,可以省好多线。:lol

网友C:
器件能用贴的就用贴的,面积可以小很多。

网友D:
  孔细,记得加上泪滴。

网友E:
:lol 第一次 就能画这么好, 佩服! 像楼主学习

网友F:
楼主你的图是不是不是最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再把线拉直一些,但是因为安全间距和电源、地线都较粗(50mil,60mil)的原因,感觉有些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虾你是说焊盘还是过孔?
焊盘尺寸:72mil,30mil   过孔尺寸:50mil,28mil

另,泪滴、覆铜听说过很多次,但不知是什么东东,一会google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最终的,会修改下走线更直一些
这个是实验板,不是成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这个是实验板,等软件写完,测试通过后,做成品时会用贴片
另,贴片就是TQFP封装吧?

以前做嵌入式软件的,工作了主要做硬件,很多从头学起

网友G:
不错啊! 试着用一下贴片的零件吧。成本低,也小巧。板子能做小一点。可以环保一些。

网友H:
首先要飘扬一下,元件排放整齐,线走得也算规矩。不错!
给点建议,直插元件,线能走背面的尽量走背面,这样焊盘上有线,比较牢靠,多焊几次也不容易掉,独立焊盘拆一次就容易掉。在面积容许的情况下,焊盘可以适当大一点,都是增加可靠性的做法。
针对楼上几位的建议,谈谈我的看法:
1,泪滴,这个玩意只是再高频电路里有效果,一般不要去追求那玩意,搞出来很难看。
2,是否贴片要根据项目和实际需求,该插就插,该贴的贴。

网友I:
以后慢慢会发现很多问题,慢慢学习吧!

网友J:
第一次布板的话 还算可以了

网友K:
第一次能达到自动布线的水平的很不错了,以后会越来越好。

网友L:
覆铜 泪滴
还不错

网友M:
不错不错  楼主由软转硬 恭喜哈

网友N:
楼主 你这板子一层搞定的!画两层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会吧,两层我都觉的地方小布线不方便~

下一步要多练练手动布线

网友O:
支持一下,想找单片机方向的工作,可惜没人理我,继续奋斗!!!!!!!!!!!!

网友P:
未见节点啊?是不是手动画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P:

节点是什么?过孔?

我这个是先设置布线规则,自动布线,然后手动修改了一些走线

网友Q:
红线这么多啊

网友R:
看似貌似单面板吗!!!!LZ,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适当的把元件分布的紧凑些。不过如果直插元件+单面板+处女作品=很好(只限于LZ现阶段制作)

网友S:
个人觉得地可以稍稍考虑铺大一点

网友T:
1,退耦电容的位置可以再规划一下。
2,电源和地的走线可以再优化一下。
3,晶振的匹配电容拿到晶振旁边来。

网友U:
器件与板边靠得太近了!

网友V:
最下面的走线尽量离边界远点,另外线走的好看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