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本人需一款双向人体红外感应的电路。请指点!

楼主(2011-08-30):
人体感应双向迎宾器具体要求如下;
1、双向人体红外感应,当然就是说人进出店门时可以说不同的话(可识别人的进出)
2、低功耗,待机电流最好能小于50uA因为我希望电源为3节1.5V的电池,这样成本低不用加外接电源。
3、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我计划采用两个人体感应探头来控制。但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功放IC待机电流最小,且能同时放大两路信号并将其变成数字信号输出。
4、我的要求就是电路低功耗且成本低,感应距离大于5m。
5、最好有详细电路图。
6、电路最好能再加一个防盗功能(用拔动开关来切换)
本人是个菜鸟!请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有人在吗。我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两个对射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B:
用两路遮断时传感器即可,根据遮断的次序即可知道方向,传感器用用普通红外发射管和光敏管即可,记得要调制。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想说如果那样的话,产品本身的抗干扰能力是不是会很差。不能在夜晚是做报警器。如果要加发射管和光敏管的话,整机静态电流会不会很大。这样我是不是一定要加外接电源才可以。请指点,谢!祝生活愉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想说如果那样的话,产品本身的抗干扰能力是不是会很差。不能在夜晚是做报警器。如果要加发射管和光敏管的话,整机静态电流会不会很大。这样我是不是一定要加外接电源才可以。请指点,谢!祝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