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rc问题 求助帖

楼主(2011-08-30):
怎么算出表里的值?

指引到表内值,怎么查的

最好详细点

怎么计算都不行  郁闷呢

网友A:
MAXIM好像有文献,你搜下呢。算可以用软件按照生成多项式来,不过单片机多查表,了解下原理就可以了,不用太纠结。

网友B:
直接前求助百度吧, 输入 CRC 会有很多资料帮助你的

楼主:
这个我会算,我也会用查表的方式获得16位的校验码。

最最最关键的问题是,我手算的值和求的值不一样!!   我算的错了,但是我按照书上讲的方法除的,绝对没问题!!!     我用计算机软件算的校验值又和我用单片机程序校验值完全相同!!!

纠结这个。。。。   有高手没。。。。。

网友C:
标准的CRC RTU 直接百度上有一个介绍的很精练,找找吧。21IC上有牛人,不过花时间,还是直接用算法直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