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 bootloader

楼主:
小弟最近在看Bootloader,现正准备动手试试。想自己做一个上位机以烧录程序,打算使用自己的介面卡(USRT-CAN)通过CAN把HEX文件烧到目标MCU中。现打算使用VB2008来做上位机,哪位大侠有相关的GUI可供参考?或有相关经验,建议,请指点。因为我发现如果自己完全依附图所做好像有点麻烦。(我想把文件读入后,验证,然后通过USB-INTERFACE-PICMCU)可以在GUI中看到相关的数据及通信传输状态。

网友A(2011-08-30):
在列举一堆时髦名词时,先百度看看他们都是什么东西,这样便于简化你的提问并加快自己的理解速度。

楼主:
哪位大侠有相关的GUI 可以参考呀,对VB2008还不是太熟,没有找到相关的好的控件,其它差不多都OK(如果没有自己的GUI,生产及用户更新不方便),我希望可以同IDE的差不多,这样自己用CAN可以随意地控制了。

网友B:
AN1310 去MICROCHIP 下这个例程及说明,有单片机源码,有上位机源码(这个是QT写的,我已经吐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