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22 检测单相问题

楼主(2011-08-30):
ATT7022 三相计量IC ,有6个AD通道 ,可以用作检测“六路电流”或者“六路电压”或者“单路电压+单路电流,其他四个AD通道不用”吗?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你只做单路电压+单路电流,建议你使用ATT7053,用ATT7022太浪费了

网友B(2013-03-26):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做单路电压+单路电流,建议你使用ATT7053,用ATT7022太浪费了

ATT7022能作为单相计量芯片,测量单相电能能耗吗?谢谢赐教,急急急!!!

网友A:
比较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