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PN管子做开关管子,如何控制基极电压大小

楼主(2011-08-30):
我画的是一个IGBT的驱动电路,但是在用NPN管子当开关管的时候遇到问题了,比如基极电压应该控制多少,如图我做了标记,希望论坛里面的大牛帮我解决~谢谢了~

相关下载

网友A:
根据:Ib=(VQ4-0.6)/Rb;Ic=aIb;VCE=VCC15-IcxRc。算吧。

网友B:
这两支NPN管需要控制的不是基极电压而是基极电流。
两支NPN管均为开关工作,故对基极电流要求并不严格,驱动电压减去发射结压降再除以基极上的限流电阻,能够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即可。

倒是那支IGBT的驱动电路,若按照图中各元件数值,很可能要放**。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解答~

楼主:
我自己改改再请教你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可能有些参数没有改好,我现在就是卡在NPN这一块,谢谢你的提醒,等我改好了再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万分感谢,我自己再改改,等改好了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