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AB IDE V8.66怎么包含多个C文件件啊

楼主(2011-08-30):
MAPLAB IDE V8.66怎么包含多个C文件件啊,包含的C文件是怎么链接一起的,需要哪些头文件定义  请指教啊

网友A:
在项目窗口通过add文件的方式加入,和其它的IDE以及C编译器的方式一样。

如果你知道其它怎么做,那么在MPLAB中自然也会,你的问题和MPLAB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刚接触PIC编译环境,感觉内容挺多的,以为和别的有区别

网友B:
只要都是C语言,就都差不多

楼主:
又有不少的收获

网友C:
我一个工程至少有50个C文件,直接添加或者是不添加指明路径;如何包含多个H文件比如何包含多个C文件更加棘手,不过这都是C基础。建议下载一个MCHP的GUI工程自己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