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AB IDE 的c语言操作怎么C语言表示啊

楼主(2011-08-30):
我这样定义#define NOP()  _nop_();
然后在函数里调用
void fun(void)
{
NOP();NOP();
NOP();NOP();

怎么竟然报错啊?怎么回事啊

楼主:
报错如下Error - could not find definition of symbol '_nop_' in file

网友A:
可以定义为:#define  NOP()   asm("nop")
如上即可。

#define NOP()  _nop_();
本身多了一个画蛇添足的‘;’,而最关键的是,你可以想想‘_nop_()’从哪里来呢?如果你自己在之前没有定义它,则就需要看编译器库函数是否定义了它,现在是编译器到处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提示:could not find definition of symbol '_nop_' in file

编译器库函数一般默认是一个函数定义:_nop(),请看准了哦。

楼主:
明白了,谢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