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产品如何防震?附图

楼主(2011-08-30):
AT89S52单片机产品如何防震?
   各位好!本人应项目需要开发了一套设备数据采集装置:主要采集织带机设备上的转速  和 频率 两者数据,现在东西成品都已经做出来了200多套 在硬件上已经无法更改, 不知为何,隔那么几天就会出现有几台死机(一般都是AT89S52单片机坏掉 有些是单片机程序都没法烧写(有些发烫) 有些单片机程序可以烧写 但是程序跑不起来)
本人主要从两方面考虑问题:1.因我设备装置装在织带机上,因织带机工作会产生振动,以此导致单片机死机乃至坏掉。2.我的电源部分是采用开关电源DC24V 我的采集装置24台为一个开关电源供电,原先是采用12V开关电源供电,但发现电压不够(布线长了)加之工厂电压不比家用电
   本人主要考虑到这两方面问题,在此请教各位朋友有遇此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本人在此谢了
  下附图

感谢大家的慷慨解囊  现初步判断是因485引起  因我电路的485经常出现发烫 烧掉  因为我没加隔离处理 而且现场电磁干扰严重总线电流突变引起烧485 以至烧更多其他的芯片
初步判断问题出于485通信没加隔离所致  因为我的485芯片老烧
初步判断问题出于485通信没加隔离所致  因为我的485芯片老烧
初步判断问题出于485通信没加隔离所致  因为我的485芯片老烧
初步判断问题出于485通信没加隔离所致  因为我的485芯片老烧
初步判断问题出于485通信没加隔离所致  因为我的485芯片老烧

初步判断问题出于485通信没加隔离所致  因为我的485芯片老烧

网友A:
振动会导致死机?
第一次听说
一般振动会破坏结构件的寿命。
影响到死机,我想要超大的加速度吧。

网友A:
估计是你电源和接地没有处理好
你肯定产品上线之前没有做ESD实验

网友B:
绝非机械性能问题,而是典型的电性能问题。

从状况看,基本可以断定是电磁兼容问题的可能性极高。

特别的故障点就是你的电源,在那么多的马达环境中,那么电源上传导耦合和辐射耦合进来的干扰还是比较惊人的,如果设计不得力,则挂掉是必然的结局。

网友C:
又可能是静电问题,因为织带摩擦能产生静电。

网友D:
建议你单片机供电用隔离的DC/DC

网友E:
先用电池供电做试验看会不会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F:
我见到在钻井现场的设备都加隔离栅,当然,那是比较贵的设备。

网友B:
LZ发完帖子就失踪了?

顶楼的PCB虽然模糊,但看上去GND层有一些问题,看上去,LZ犯了一个典型错误:GND层面积大不代表GND层阻抗小。

那么过渡过去的铺铜,太细了,成为地平面的薄弱点。

网友G:
应该是呗干扰了 导致单片机烧坏

网友H:
第一是考虑电源的处理
第二像叶大侠说的电机产生的干扰信号可能击穿单片机某些引脚,特别是那些引线很长,输入到单片机最好加隔离

网友I:
很简单,LZ出钱,我帮你搞定。
设计的问题,和振动有关系吗?

楼主:
初步判断问题出于485通信没加隔离所致  因为我的485芯片老烧

楼主:
我初步的解决方法,因为电路已经做死,产品电路板都出来了:
485两根线上各加一个20mA/250V的PTC(自恢复保险丝)
R36 R39 用20mA PTC 替代, 电感L1,L2 直接短起来
可能是485总线上由于干扰 突然产生很大电流,把485芯片烧坏了
如果用PTC的话,突然产生大电流,PTC会自动断开,就不会烧到芯
T1  T3 是双向稳压管,把总线上的电压限到一定值
在PTC后加两个稳压管 T4 T5 更保险

T2 T4 T5用P6KE6.8CA
相当于6.8V稳压管

网友J:
建议用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