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芯片原装不原装

楼主(2011-08-30):
如何来分辨芯片 集成电路原装不原装

网友A:
对照datasheet 查封装,查丝印 看产地
最主要的是看芯片的丝印,原装的一般都看着比较舒服,粗细均匀,一般是激光打的
山寨货,丝印上就可以看出来,粗细不均,多为印的
另外,看焊盘,翻新的仔细点能看出来的。

网友B:
现在南方激光打字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