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summer09 PCB无法缩小到看到所有元件

楼主(2011-08-30):
原理图导入PCB后。有些元件躲在外边看不到。要怎么搞进来呀?

网友A:
翻转板子试一试

楼主:
没有什么用

网友:
原理图库中没把元器件放在中间,这是我见过的一种情况!至于弄过去的方法就是:在pcb图的编辑状态下,在左边的工具栏中找到该元器件拖过去就行!我也是新手,希望顶用!

网友B:
全部选中,再全局修改定位坐标到某一点

网友C:
Ctrl+A,整体拖

楼主:
谢谢各位。元件可以拖出来了,但是之前看不到的元件全部重叠在一起。有没有办法设置自动展开。

网友D:
:o是不是自己画的封装库啊。画的时候没有设置定位点啊。

楼主:
定位点没有错在正中心

网友E:
自己画的PCB封装原点没有设置好,如果是就进入PCB封装编辑状态下设置原点在第一管脚或者IC焊盘中心,再UP到PCB中;
画好keepoutlayer层,使用自动布局先把元器件全部放到PCB中再做下一步处理。

网友C:
1.自己画封装原点最好定在1脚;
2.PCB的原点最好定在整个班子左下脚;
3.Board Shape最好画的别太小;
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