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有没有USB总线接口芯片啊??

楼主(2011-08-30):
(无正文)

网友A:
赛普拉斯的倒是用过了

楼主:
什么型号 ?? 好用吗

网友B:
你到MCU版块问问

网友C:
TI 有USB接口芯片,TUSB121x,是USB2.0的接口芯片。
另外,如果楼主就只是想实现U盘读写功能,可以选用TI的M3系列带HOST USB的芯片,TI提供完整的USB开库文件.

QQ:906411450
triton.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