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何分辩手机电池内阻的大小?

楼主(2011-08-30):
当我们拿到一块电池后如何来快速确定一块手机电池内阻的大小。来确认电池的好坏!

网友A:
小的恒流源串电池,测电池两端电压。

网友B:
测量电池内阻来判断电池质量应该不太好吧?

应该弄个充放电测试设备检测充放电曲线才对。

网友C:
:lol  用个大功率小阻值的 电位器 当负载, 用万用表 测电池两端的电压,调节电位器, 电池电压每下降0.5V 停下 记录一下 电池电压 和 当前的电位器阻值 ,然后接着调节,  一般 整个 三五次数据 就可以了,然后根据比例计算出 内阻来了, 当然 如果要精确, 就0.2V取一次值 ,多去几组数据,计算取平均值。 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有点难度 就是 不要让 电池电压低于2.4V  电池会发热 测试速度要快 没测完一次 就停一会儿 ,注意电位器不要短路。

网友D:
这个必须测曲线,电量充足时内阻低并不代表电池品质就好,要在整个放电曲线内评估内阻的变化才行,这个需要电池测量仪,淘宝上有卖,不贵,自己做也可以,负载用电阻或MOS管搭的电流源,然后用AD定时采集电池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根据AD值做个曲线即可一目了然。

网友E:
内阻计,5秒钟搞定

网友F:
最简单的的办法,用万用表10A挡,充满电后瞬间放电。电流越大的,电池越好
不过大电池可别这么玩

做这样的实验需要有成年家长陪护,呵呵

网友G:
LZ所说的电池应该是指包含保护板的。
内阻需要专门的内阻机来测试,判断带有保护板的电池的好坏,除了看内阻,更重要的要看充放电功能及其保护,短路保护,过流保护等。这些都是和安全息息相关的。
如果不确定这些保护是否OK的情况下,建议不要用,万一引发火灾,后果不敢设想。

楼主:
这个必须测曲线,电量充足时内阻低并不代表电池品质就好,要在整个放电曲线内评估内阻的变化才行,这个需要电池测量仪,淘宝上有卖,不贵,自己做也可以,负载用电阻或MOS管搭的电流源,然后用AD定时采集电池输出电 ...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方法很不错!专业的电池生产厂也是这么测的。我们公司做30A级电池测试设备。不过这样测有点麻烦

楼主: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在电池上加一个负载。让电池处于满负荷状态,然后测试电池在这期间的电压变化幅度。幅度越大。性能就越差。不知道这样对于新电池有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