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关于STM32显示图片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请教香主和众前辈们,我在用MDK4.10.0.0编译程序时,如果程序比较大,比如包含了一张图片文件时,就会提示如下信息:  The size of this image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看意思应该是指Linker不支持这么大的程序,而不是指单片机存储空间不够,我用的是STM32F107的,Flash是256K的,应该能放下100K左右的图片文件吧。
这个只是显示位图的实验,以后改成JPEG的。但我就想问下这个是不是Linker版本的原因,该怎么解决。希望大侠们不吝指点~

网友A:
找Keil的人问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也是在这个论坛里的吗?

网友A:
“图像的大小超出了这个版本链接器的上限”,这个问题只能找KEIL。

网友B:
此处 image 不等于 图像。

应称为“镜像”

网友A:
惭愧,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L

楼主:
5# mcuisp 感谢您的回复,之前我也是以为是图像,后来查了些资料发现是镜像。问题解决了,原来是Keil没注册的编译文件大小有限制,注册下就好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楼主:
6# 香水城 感谢香主大大的回复,问题搞明白了,把Keil注册下就行了。

网友C:
呵呵  keil都没注册 难怪。。。

网友C:
Aal iz wll!  这句话比较有用。:lol

楼主:
10# guet_new_man 嘿嘿,小弟新手,之前用的PIC,Keil好久没用了。学了STM32突然发现都叫MDK了,顿感落伍。。。

网友D:
你的keil注册后就可以了,因为整个程序太大,超过了编写容量

网友E:
原来是要注册

网友F:
我试试,看行不行:lol

网友G(2011-11-24):
你找错坛子了吧。

网友H:
低级错误很可怕啊。

网友I:
:lol 我用keil,用jlink,下载速度好慢,没有IAR快。

网友J:
这个错误就是MDK没有注册

网友K(2013-04-08):
错误虽然低级,但还是有很多人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