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内部温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1-08-30):
C8051F410内部温度传感器用DAC12转换电压,读ADC0H*256+ADC0L=1660,在室温条件下得出来的数值,那么它的真实温度是多少呢?应该有个计算公式的吧,我再网上差了好久没有找到,麻烦告诉小弟应该怎么去计算温度?感激不尽呀!

楼主:
我用热风枪吹芯片,用手摸上去有些烫手了,ADC0H*256+ADC0L=2148,我想应该有一个偏移值和一个斜率值吧,公式应该是(2148-偏移值)/斜率吗?这个偏移值和斜率是多少呢?我看数据手册了,关于这个问题只是一带而过的。

网友A:
什么网上找,
手册上去找,才是正道

楼主:
Vtemp=TBD(TEMPc)+TBDmv。这是数据手册上写的。TBD是个待定值啊。我的这个数据手册比较老吗~~~

网友B:
差点晕倒,有手册不看,非要去NET上找?

俺100%认为,数据手册上铁定有这个参数。

网友C:
新下个手册找找,有确定的参数,正好我也用过410,顺便看了一下。文档版本是VER 0.8,看52页和67页

楼主:
谢了!是我的数据手册版本有点低,我的数据手册上的线性度,增益,偏移上都是TBD~~~

网友A:
这些人都不是做事的人

网友D:
仔细看手册

楼主:
做事的方法很重要呀~~~

网友E:
C8051F汉化手册写的好明白的

网友F:
摄氏度=k*电压+b
k=2.95mV/摄氏度;
b=-900/2.95 摄氏度=-305
电压=AD*xxx;

不过话说回来了,一般用三极管自己搭的温度传感器的b都是-273.15

楼主:
室温下我读出AD值是1660,我要计算处温度应该是多少呢?12#根据你的公式怎么有点晕了呢~~~
电压那个XXX是什么?

网友A:
简单的初中数学问题

楼主:
K=2.95MV/摄氏度,再乘以电压V或MV,单位是什么?

网友F:
电压和AD的关系式 电压/参考源 * ADC满量程 = ADC值。
假设参考源2.5V,AD12位,
AD=电压*4096/2.5;

网友G:
我算出来的不对,有没有真正做过的。

网友H(2013-06-18):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怎么使用C8051F120片内温度传感器.片内温度传感器采样,为什么ADC0H和ADC0L始终等于0XFF和0X0F?具体程序见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757,不知道有什么高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