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4*4薄膜键盘问题

楼主(2011-08-30):
(无正文)

网友A:
行列式的矩阵键盘,你确定输入输出I/O定义没错?

网友A:
输出高的有没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B:
检查是否存在过强上拉或驱动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脚有内部弱上拉100k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脚有内部弱上拉100k欧

网友C:
检查是否存在过强上拉或驱动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拉电阻有100K,怎么检查驱动能力呢?
奇怪的是当有键按下的时候,相对应的两个引脚一个是1.6V,一个是0.8V

网友A:
换颗IC,你再试试,还有问题,肯定是软件IO配置或者是上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