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起到放大作用吗?

楼主(2011-08-30):
OUT端能输出线性电压吗?

网友A:
LZ要线性放大这个电路不行。

楼主:
这个目前是工作不是在线性状态,输出值会越变0~3.3V

网友B:
在一定的亮度范围它就是一个线性放大电路
只是动态范围太小,亮暗变化稍大点就出现饱和截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