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源扩流的问题,急!

楼主(2011-08-30):
不会上图,这是以前的一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7243-1-1.html
      就用这个图说吧,我需要做一个类似的稳压电源的课程设计,要求是输出为正15V和负5V,额定功率是5W。这样算下来电流应该是0.25A对么? 所以采用78L系列就要像这个帖子一样进行电流扩充吧。
      问题在于怎样选择输入电压和功率管的型号以及功率管左边的电阻!望好心人给予指点!我想这是课程设计应该不用太严密吧。很着急,在线等……

网友A:
0.25A的输出电流,采用7815和7905,不需要扩流。
为什么采用78L系列?

网友B:
学校里的教授怎么就不能教点新的器件啊
老是教大家用7805这些古老的效率不高的货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78系列的最大电流时1.5A么,这样算下来额定功率不就是30W了,不符合要求啊。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正确不。
PS,附上设计要求:
1  输入 交流220V
2  输出 +15V与-15V(共地)
3  额定输出功率 5W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帮别人做的课设,我本来学电气的,这方面不太懂啊。
要求用三端集成稳压器,我搜了下资料,发现这个最简单,就用了……

网友A:
4楼:
设计要求:
1  输入 交流220V
2  输出 +15V与-15V(共地)
3  额定输出功率 5W

这个设计要求与首帖说的不同,首帖说负5V。
不过,正电源与负电源输出电压绝对值相同,更容易做。
就用7815和7915好了。

“这样算下来额定功率不就是30W了,不符合要求啊。”
你的理解错误。
7805最大输出电流1.5A,在电路中实际输出电流肯定不到1.5A。如同一条绳子,能够承受的最大拉力1吨,实际承受的可能是零,例如盘起来放在仓库里面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
是我打错了,应该是15和-5,不对称的,那么您看输入电压是多少比较好。再者,对不不对称的电路,应该不能将两路整流合二为一吧。整流部分最少得用多少二极管?

网友A:
两路整流合二为一,也不是不可以。不过,7905压降较大,发热可能较厉害。
两路整流合二为一,可以用四支二极管。变压器必须有中心抽头。
两路整流分开,用全波整流(变压器两次级绕组均有中心抽头),需要四支二极管。若是用桥式整流,需要八支二极管。
二极管数目不应该是问题。才几分钱一支,多用两支不算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