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变压器设计困惑

楼主(2011-08-30):
最近跟着《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学习反激式变压器设计。在里面看到一个设计实例:Vo=5V;Po=50W;Io=1~10A;Vin=38~60V;开关频率=50KHz。计算如下:
开关管额定电压200V;最大导通时间0.9uS;初级电感56.6uH;初级电流有效值2.7A;初级导线19AWG;次级电流有效值21A;次级导线10AWG。
问题:他这计算没有次级电感值,没有变压器的磁芯材料等要求,能按这要求生产变压器吗?
如果要生产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最大导通时间0.9us,”
这个肯定不对。

生产反激变压器,需要你自己选择磁心、匝数、初次级匝数比、气隙、线径……等等。想照猫画虎,不是不可以,但条件稍有变化,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刚才算了一遍最大导通时间9.9us,初次级匝数比为10/1。
现在也就只能照猫画虎,看参考资料上是怎么计算和设计的,照着样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