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画的PCB(工作1年),求批

楼主(2011-08-30):
希望大哥们多给意见,大家一起探讨下

网友A:
还行,不错,赞一个
亮点是JTAG下备份电池做成的笑脸。

网友B:
很好!怎么这么多电解电容啊。

楼主:
双面的对电源滤波,还有就是视频和音频部分,减小音频噪音以及视频的条纹

网友C:
还行,不错,赞一个
亮点是JTAG下备份电池做成的笑脸。
引用 网友A:

的确。。 JTAG和备份电池座都在顶层吧?没有报错吗?

楼主:
这个没有报错,因为JTAG只在开始软件设计的时候用到,所以和电池座放在了一起,画完这个错误可以人为的去掉的啊 ``

网友D:
那个电池座在STM32的Demo板上(可在ST网站上免费下到Protel格式的),可以拷贝下来。

网友E(2018-01-25):
加工电路板,可以联系联系,QQ824364957  普林电路

网友F:
时间给你的成就为你点赞

网友E:
点个赞,PCB生产打样可以联系我,QQ824364957

网友G:
点解电容方向应该一致,方便插件。

网友H:
同意电解电容的方向一致的说法,貌似还有一根网络没有连上

网友I:
太完美了

网友J:
电解电容分布杂乱,而且方向不一致,会给焊接带来一定的麻烦,容易焊反。。。

网友K:
电解电容是亮点

网友L:
1年就要如此成绩,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