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系统”是职称的名字吗?

楼主(2011-08-30):
请教:“嵌入式系统”是工程技术类职称的名字吗?比如,是否有“嵌入式系统工程师”的说法?

谢谢!

网友A:
嵌入式系统:
根据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定义,嵌入式系统是“控制、监视或者辅助装置、机器和设备运行的装置”(devices used to control, monitor, or assist the operation of equipment, machinery or plants)。从中可以看出嵌入式系统是软件和硬件的综合体,还可以涵盖机械等附属装置。目前国内一个普遍被认同的定义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件硬件可裁剪、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百度有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看来“嵌入式系统工程师”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