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和模拟滤波对比分析

楼主(2011-08-30):
模拟:用于抗混叠,避免ADC采样时(低通采样或带通采样)将无关频带的信号混叠到有用信号中。 模拟信号可以用数字无限逼近(采样频率),但是不是等于
数字:先数字下变频,然后抽取滤波、成形滤波(或匹配滤波),以提高信噪比。
数字滤波器参数设计灵活,带内波动、带外抑制、过渡带等等性能指标可以做的非常好,还可以设计成线性相位,而且能方便地实现某些特殊的冲击响应特性,例如根升余弦等,这些都是模拟滤波器无法比拟的。通常将ADC的采样率设计得比所需的高,以降低模拟前端抗混叠滤波器的指标要求,在数字域抽取到合适的采样率。一句话,模拟前端的抗混叠滤波器是不能省的,但可以尽量将性能指标压到数字域做。 模拟系统:个人理解优点是时域连续,可以做任何频段的滤波,且实现成本相对便宜,但是缺点是其带内波动、带内衰减、窗性系数、带外抑制等要控制好会比较麻烦,控制也不灵活,特别是一些特殊要求的滤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找不到到合适的可硬件实现的传递函数。
数字系统:个人理解是需要在时域采样,其可滤波的信号最大频率必须小于采用频率的1/2,而且采样频率及采样序列的长度直接影响运算速度及精度。时域采样点越多,离散傅里叶运算越慢,但运算结果越接近频域采样。而数字滤波就是把变换后的频域结果进行处理,然后再做逆傅里叶变换,恢复到时域信号。所以数字信号的频域处理就非常方便了,在正常范围类,想怎么滤就怎么滤,直接调整数值而已,这就是其灵活性的地方,但是其不足的地方刚才就说了,结算结果只能逼近频域采样,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本来就有频率信息丢失的,除非采用频率无限大,采样序列长度无限长。

网友A:
看起来好像不相上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