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30):
现在要做一个wifi 模块,接口支持usb、pcie的rc模式,请问下常用的wifi 芯片有哪些,现在通常市场上卖的usb无线网卡支持wifi 吗,如果我要的A板有一个usb接口,要做一个对应的B板,来通过这个usb接口集成wifi 功能,应该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无线网卡就是WIFI,楼主可以去看看Realtek的芯片,能采用成品时尽量采用成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网上看人家说wifi 属于wlan的一部分,估计可能用不了成品,还得自己做,老板要求的   呵呵

网友B:
wifi模块应该是可以买到的。
我们公司用到过一个wifi模块,通讯就是用的USB口4pin,连接方式也比较简单。
像你说的A板留有一个USB接口。
B板可以是买的wifi模块,也是4pin,直接接上就可以开始调了。
至于芯片因为我看到的wifi模块有屏蔽罩,所以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我公司自己做设计呢,因为板子机械结构已经确定了,买的板子肯定是不行的,在网上查了下好像都是用的relteak8187L的比较多,还有个雷凌的3070,关键是找不到资料,郁闷呀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有realtek 8187 资料和参考设计的能否给我发哈,或者雷凌3070 资料和参考设计,qq:782882923   不胜感激

网友A:
realtek的资料可以找厂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