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板,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30):
先鼓励,动手是成功的第一步,表扬一下。
再打击,楼主老师是不是教你顶层水平底层垂直?是这样的话,建议珍爱生命远离该老师了。
电路板不是指连通了事,楼主慢慢来,不要着急,多做几次吃吃亏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我再把线改了一下。

楼主:
我想发到工厂里做PCB,还请大家多拍拍砖。

网友A:
线细了,过孔至少可以取掉一半,直插器件焊盘小了。

网友B:
线真的太细,容易断,且不容易发现
不用铺地?

楼主:
线只画了10mil.多大的线最好呢。

网友C:
如果钱多的话,那就去做板吧,;P

1、看样子,LZ是做一个实验板,只要不是批量生产的板子也就好说。
2、那么多过孔,板厂要坏多少个钻头才能给你加工好这块板子?:D
3、像这种板子,信号线线径最小不要小于0.254mm,功率线线径最小不要小于0.4mm
4、你已经使用了一些贴片元件,那么可以考虑把那些DIP元件尽量改成贴片元件。

网友D:
我向告诉楼主的是 不一定是顶层水平底层垂直,要灵活一些,嘿嘿

网友E:
楼主画的挺好的了,看楼主的贴图好像是贴片也放顶层了,个人感觉贴片放底层也就是插件焊接面比较好,还有如9楼yewuyi第4点所言,其它好多插件也可以改成贴片的,比如那些三极管,用贴片的好处就是占地方小,你这板子如果不是考虑配套什么固定的外壳安装的话再优化优化能缩小不少面积,板子做多了这也都是成本,还有就是不用整形,焊接后也不用剪脚,贴片现在买起来也不是那么难的~

网友F:
对老师的话得消化吸收,我想你老师也不希望看到这个呆板的结果吧?!

网友G:
严格按照顶层横线底层竖线,呵,这样你要打很多过孔。。线也太细了

网友H:
楼主老师是不是教你顶层水平底层垂直?

网友I:
直角走线应该倒下角。:lol

网友J:
这线布得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给人的感觉好生硬。信号线设置为12mil合适,线细过孔、焊盘要泪滴。
整体布局很好。

网友K:
一个感觉、、、 线太细

网友L:
很多线没必要走两面,过孔多没好处

网友M:
看成 第一次做饭 了

网友N:
同楼上,晕

网友O:
走线非常工整

网友P:
呵呵。。。虽然我LAYOUT也比较少。
1.TO-92全部用SOT-23吧(还用DIP8—>SO8),对数码管来说完全够用,而且便宜。
2.好像没有铺铜?
3.晶振部分最好用地线离

网友Q:
需要好好修改啊,看看PCB设计的书,多看看别人的PCB是不错的学习方式

楼主:
我朋友给我做出板了,只是有一些过孔没有通,可能是太少了吧。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地线和电源线短路了。

网友R:
自动布线的吧?怎么上横下竖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