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车的一个难题,纠结一个月。

楼主(2011-08-30):
请问平衡车那个单片机电源VMPU到底连接到哪里去了啊?  是不是接VCC上了啊?干嘛不直接用VCC表示?

另外一个问题:没有开发工具,但是手边有个MAX232弄得串口转接板,能烧仲颖的程序吗?按照PDF上接法上次烧了没成功啊。

就因为这个导致我的小车现在连程序都没烧上。。。。

网友A:
单片机电源VMPU可能通过P11选择VCC或+3.3V供电!
串口下载程序请参考:图解《中颖JTAG下载线》和《中颖ISP51下载线》的制作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3232

网友B:
goodboy3021盆友正解,顶一把~~~

网友C:
这个电路图是干什么的呢?  不是有MAX232转换芯片了吗?

还有就是,用自制的串口下载器下载用什么软件,谁传个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