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磁通的闭合路径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2011-08-30):
请前老师们帮看下呀,求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中,边缘磁通的闭合路径是怎么样的呢?。 下载 (75.69 KB)

网友:
还有那个磁环的散磁通,除了气隙外,都必须匆略不计对吗?(在后面的磁路中磁阻计算和气隙磁导分析以及感量计算的内容中,都把它不计了)

网友A:
re LZ:

“磁通”(磁力线)是沿磁芯走一圈(部分在图外)后闭合,而不是右图中那样转圈的。气隙边缘的磁场会存在边缘效应,但其内部的磁感应强度(B)基本可以认为是连续均匀的,而非零。注意,其磁场强度H不连续。

楼主:
HWM前辈,我不懂的是,在磁环中任意两点间的散磁通,是经过空气闭合的,这些个磁通从磁环中分流出来的吗?那它是怎么个闭合的呢?如果不理解这些,对下面的学习没有影响吧。我就在这地方卡住了。:dizzy:

网友A:
to 3L:

“散磁通”从磁环中漏出来还得流回去。注意,其磁通闭环必须包含导线(电流)。具体复习安培电流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