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VR 仿真出错,个人感觉好像不是Stack设置太小

楼主(2011-08-30):
IAR avr 仿真出现如此情况

楼主:
点确定后
Stack 为0x1000 已经很大了
但还是会

如果采用Stack 为0x1900 就会编译报错

芯片采用的是AVR 1284P
只make时(前提Stack=0x1000)

47 610 bytes of CODE  memory (+                4 range fill )

  7 182 bytes of DATA  memory (+ 3 890 absolute )

    156 bytes of XDATA memory (+     2 absolute )

看map文件

才0xcd3啊

网友A:
IAR的这个最烦,好象可以禁止堆栈检查,我用的是51,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B:
你的代码大概用多少堆栈空间,你可以估计或者看MAP文件估计看看!?然后在此基础上多开一点空间就是了。

但俺感觉你这似乎不是堆栈的问题。

是否是工具或者熔丝等设置问题?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 当CSTACK =0x1352

编译可以(仿真也没有问题)
编译结果如下:

楼主:
但是
CSTACK 加1都不行了

数据手册上说1284p有16K RAM 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p看了,最大才00000CD3

熔丝没有问题的 用的是AVR Studio 4.16

楼主:
3# ayb_ice 禁止堆栈检查:funk:,不好吧?
要是程序跑到一半给飞了就麻烦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那样做的,一直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会不会是仿真器的问题,一直都不好用还是之前好用忽然不好用了?我用ATMEL原厂仿真器倒是没出过这事,挺皮的。

楼主:
9# ayb_ice 是这样屏蔽吗?

编译虽然没有问题,不过 用JTAGICE XPII仿真全速运行,却一直报告进入睡眠模式

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A:
如图所示
我对IAR不太熟悉,资料也少,不明白本质
总之,JTAG调试时,经常出现错误对话框,禁止后就好了,也没有其它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IAR的资料确实不多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关于 CSTACK RSTACK 的介绍也是只言片语 甚至iar的帮助都简单的很。
但是偏偏大家最不理解的就是

我给弄成时间最大优化,现在暂时没有出现问题了。
不过心里没底啊,谁知道到时候会不会还出现其他未知故障?
不过还是谢谢您!

有请了解IAR方面的高手给大家普及一下 CSTACK 哦。

网友E:
stack用不着那么多吧,我用的ICC设置到60就足够用了,stack只是在产生中断或者循环程序什么的保存现场用的。 再考虑考虑其他原因

楼主:
10# dqyubsh 仿真器应该没有问题,一直都是好的,只是把程序修改了一下,仿真才出问题

而且换了几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顶一下~
有哪位大侠详细的讲解一下?

网友E:
那应该还是你的程序的问题,是不是你的程序有好几个类似while(1)的功能函数,进入一个之后又进入另外一个,前一个while(1)中的变量一直没有释放的机会,导致一直是在压栈,没有出栈。这样导致栈小了不行,栈大了还占用过多的空间。

楼主:
现在没有问题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动了哪个起决定性的东西~
(程序个人感觉没有修改太大,但是把优化方式以及等级修改了。 最后就没有问题了:L)
还要探索探索~

谢谢大家积极的意见!

网友A:
现在没有问题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动了哪个起决定性的东西~
(程序个人感觉没有修改太大,但是把优化方式以及等级修改了。 最后就没有问题了:L)
还要探索探索~

谢谢大家积极的意见! ...
引用 网友C:

IAR的优化确实不是很可靠,感觉没有KEIL严谨

网友F(2014-08-09):
亲,我看不是你的堆栈问题,可能你的IDE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