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清空SLAVE FIFO中的数据

楼主(2011-08-30):
USB工作在SLAVE FIFO异步模式
PC有时在读USB的时候 USB FIFO还残留着其它的数据,正常的数据在后面。
有没有在写USB FIFO之前就清空一次FIFO 的方法?

网友A:
感觉是协议、流程出了问题,不应该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B:
haha是ep0的问题吧。。。
你用的stm32的device吧。。。
哈哈。官方没有推荐的方法吗?反正这个st公司是知道。。。

网友A:
如果是自动方式,TD_Poll是无需代码的,外部接口直接操作FIFO,绕过了8051内核。这种最常用。

如果是手动方式,8051可以查看和修改外部接口进来的数据。清空FIFO的语句是FIFORESET。

网友B:
全部读出所有数据,只处理最后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