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焊接

楼主(2011-08-30):
   常用的有铅焊料:65Sn37Pb为共晶合金,熔点为183°C。常用无铅焊料:96.5Sn3.5Ag0.5Cu,熔点:217~219°C。
      通常使用的焊膏的粘度为500~1200Pa。S之间,钢模印刷时,焊膏的最佳粘度为800Pa•S,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判断粘度:用刮刀搅拌锡膏30分钟左右,而后用刮刀挑起少许焊膏,让焊膏自然落下。若焊膏慢慢逐段落下,说明书粘度适中。如果焊膏根本不滑落,说明粘度太大。若焊膏不停的以较快速度滑落,说明焊膏粘度太小。
      焊膏的直径:行业站我爱方案网上关于焊接资料表明、一般焊料颗粒的直径约为钢网开口尺寸的1/5,对引脚间距为0.5mm的焊盘来说,其钢网开口在0.25mm,其焊料粒子的最大直径不高过 0.05mm。否则容易造成印刷时堵塞。一般,焊料颗粒越小会,会有更加良好的焊膏印条清晰度,但也容易塌边。同时也更加容易被氧化。
     通常选用焊料分质量分数为85%~92%的焊膏,焊膏制造厂一般会控制在89%或90%。
     焊膏是具有工作寿命和存储期限的。电子元件技术网曾做过相关调查:为了适用于批量化生产,应选择至少有4H有效工作时间的焊膏(从印刷到回流焊之间的最大时间)。存储期一般为3~6个月,也有1年的。要注意存储条件。
     焊膏应以密封的形式保存在恒温、恒湿的冰箱中。温度一般为2~10°C。温度过高,焊膏中的助焊剂会与焊料反应,导致粘度上升。温度过低,容易使得助焊剂结晶。
     焊膏使用时应提前至少4H从冰箱中取出,写下取出时间、编号,使用者、应用的产品、并密封于室温下,待温度达到室温再打开。注意不能再温度过低处打开,以避免吸收水分,也不要放到热风器,空调旁。
     焊膏开封后应至少用搅拌机搅拌30s或手动搅拌5分钟。使焊膏成分混合均匀,降低粘度。
     印刷后的焊膏厚度范围为(0.9~1.15)倍钢网厚度。
     焊膏在印刷机总超过30分钟未被使用就应先用印刷机的搅拌功能搅拌后再使用。超过1个小时未用的,应把焊膏放回锡膏罐中,并在再次使用前搅拌均匀。
     焊膏的印刷温度以25±3°C最好,相对湿度为45%~65%。

网友A:
这些内容我们恐怕用不上,需要做焊接的技术工掌握。
了解一下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