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跳线的距离尽量短,电源地线要粗呢?

楼主(2011-08-30):
问个很基础很基础很基础,但就是不懂的问题:为什么跳线的距离尽量短,电源地线要粗呢?

网友A:
天线要短,地线阻抗要小,才能减少干扰

网友B:
天线要短,地线阻抗要小,才能减少干扰
引用 网友A:

用跳线一般肯定都是单面PCB,这样的产品一般都低频的普通IO性质的板子,天线效应应该谈不上,主要还是制造工艺上的问题。

地线要粗,一个是出于地线上的电流较大,属于需要粗一点,另一个是希望在高频耦合进来时,在地线的压降尽量低,那么就希望地线阻抗足够低,所以,尽量粗并且很多时候还会铺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