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在电路中能看成电感么?

楼主(2011-08-30):
图中变压器和电容部分,能看成一个电感么?变压器副边接电容后,测原边的电感,显示为一个负值

网友A:
变压器属于感性负载。

楼主:
没理解,副边接上电容后,变压器在电路中还能当成电感来分析么,我关心的是电路中电流的变化情况

网友B:
副边无论接什么, 变压器都属于感性负载,  (理想变压器不算)

网友C:
副边和C构成谐振回路,频率低于谐振点原边感性,高于谐振点是容性,谐振点是高阻。
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实际电路跟变压器频率特性,如果频率特性比谐振点高,上述分析依然有效。

网友D:
各种情况均有可能。
与变压器初次级耦合程度、电感量、次级负载、工作频率都有关系。

网友E:
变压器是两个线圈通过磁芯进行电磁场耦合传输能量,而电感则多数等效于一个线圈

楼主:
我把电路过于简化了,变压器使用的是脉冲变压器,就是兵字的,因为就用几个,也不会自己设计,就买了这个,副边电路中串入了二极管,快恢复的,阻止谐振。升压使用,1:4,工作2us/100us,工作一阵后变压器就发热了,大概有40度左右,还用风扇散热呢,感觉这个电路有问题,请大家给指点指点

楼主:
电路中串了个电阻,36欧,电阻发热很厉害,用20瓦的电阻,勉强能用。
如果按照变压器原边的电感量估计,电流不会太大,不会造成这样的发热

网友D:
我把电路过于简化了,变压器使用的是脉冲变压器,就是兵字的,因为就用几个,也不会自己设计,就买了这个,副边电路中串入了二极管,快恢复的,阻止谐振。升压使用,1:4,工作2us/100us,工作一阵后变压器就发热了,大概有40度左右,还用风扇散热呢,感觉这个电路有问题
电路中串了个电阻,36欧,电阻发热很厉害,用20瓦的电阻,勉强能用。

要是这样,那问题都在你自己。

楼主:
什么意思啊?

楼主:
其实做了个四不像的东西,类似于开关电源,现在勉强用。

网友F:
是个隔离开关电源吧

网友E:
开关电源需要高频变压器,你可千万别用工频变压器来搞

网友D:
即使买的是高频变压器,恰好适合电路要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楼主:
开关电源需要高频变压器,你可千万别用工频变压器来搞
引用 网友E:

脉冲变压器,厂家设计的用途是用来做可控硅触发的,脉冲变压器,可以算是高频的吧

楼主:
即使买的是高频变压器,恰好适合电路要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办呢,必须自己设计变压器?就算自己能设计,自己也做不好吧

网友D:
17楼:
我在10楼说:“那问题都在你自己”,果然。
晶闸管工作于工频,10ms或者20ms触发一次,你硬要它100us输出一个脉冲,安得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