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画PCB图的步骤与烦恼,新手,求关照

楼主(2011-08-30):
protel99se,我画PCB的步骤如下,不知有没有欠妥的地方,请各位帮忙看看:
红色为自己不确定与迷惑的地方

1. 原理图设计(主要是封装、网络、BUS)
2. 电气规则检查(有一些错误提示可以忽略)
3. 生成网络表Net(用不用检查网络表?
4. 在PCB图中 Keepout Layer 画外框
5. 加载网络表(有错误的话,修改)
6. 手动对元件进行布局(布局时有什么技巧或根据吗?这个很不懂,自己布局时大概就是按照原理图中顺序能离的近的就尽量摆到一起,大侠们都是怎么手动布局的呢?)
7. 自动布线(按照Net布线,先给地、电源布线,最后信号线
8. 手动修改布线

网友A:
1.原理图画完,生成网络表,必须进行DRC,确保原理图无误,标号正确,网络正确,这个是基础,
2,器件布局,原则上根据原理图来布局,根据电流信号走向来布局,干扰大的器件在板边
3,自动布线,一般PCB大神们都不用的,除非是大大神,规则可以设置的完美。
   布线,首先是关键的信号线,时钟 电源 地,然后修线,铺铜,修铜。
最后DRC.

楼主:
一般是自动布线还是手动布线?那么多元件如果完全手动布线,太复杂与繁琐了吧

网友A:
嘿嘿,俺不是大大神,我的板子1000多个器件 手工的
这个事情要的是耐心,经验 细致

网友B:
布局就是把元器件按照功能要求放置在合理的位置上。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先难后易,把有特殊要求的元器件先放好,如结构安装件,电性能需要特别处理的件。
2。先大后小,大的元器件先放好,小的元器件都是围绕的元器件转的。
3。分块布局,根据电路图的特点分区域布局。
4。全局整合,部分调整。在部分调整时可以先把局部的线走好,也可以不走线,但具体位置放置时需考虑出线的顺畅。
5。根据生产工艺需要具体放置元器件

网友C:
网络表是根据原理图生成的,原理图正确网络表不会有问题,可以在PCB中修改网络。
一般是手动布线

网友D:
原理图设计-DRC检查-导网表-布局,都是手动的,没用过自动,布局是先布结构固定元件,再按性能模块布局-布线,先信号线,再电源线,最后铺地-检查安全间距和连通性-优化,再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事说是一般先铺地线、电源线(这两条线比较粗),最后信号线,  到底哪个对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我怎么记得第一条是先易后难的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个人觉得是在布线之前是要先考虑地线和电源线的整体布局,不过走线还是从信号线开始布起,个人的布线习惯,究竟那个对那个错,我想还是听听大牛的意见

网友F:
布局与布线的时间基本是**开或七三开……良好的布局会让后期走线无比流畅,并且大大提高性能。
布局的时候经常伴随着原理图的修改,例如可编程器件或主处理器的管脚功能重分配。
很多高手是在做原理图阶段已经布局完成了。

网友F:
靠,六·四·开也违禁???

网友G:
该说的大家都说了,
PCB设计是一门艺术,别指望自动生成(惨不忍睹),就像练书法一样

楼主多排几块板就行了

网友H:
先易后难,在拉线的过程中细微调整下布局。

网友I:
个个是高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