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小车有小问题

楼主(2011-08-30):
小车前几天还能写入程序  今天死活写不进去了   我重装keil    我重装驱动   ……还是不行 我抓瞎了    ╮(╯▽╰)╭可能今天点背 我还是把东西收拾起来吧   哎 这两个短路插怎么插在前部的两个壁障检测管旁边   恍然大悟  当时为了怕短路插丢了  顺手插在了上面  低级错误啊!!!   灌入cortex-m0的遥控程序  上电测试    拿出遥控器 我按  我按 我再按   前进两档调速 ok  转弯ok  暂停也好用   我再倒退   咦 为啥左边一个轮子不转呢?  我转弯试试  还是不转   啊啊啊啊  究竟怎么了   为啥倒车时候  左轮不转呢 ~~~~(>_<)~~~~

网友A:
请下载V1.6版测试。

网友B:
左轮不转,估计楼主在下载前没设置P4为普通I/O口,默认的P4.0是RST脚。
俺就曾为此纠结了好几天。

以后要记住,每建一个新工程都要设置代码选项,免得出现莫名奇妙的问题。

网友A:
zxcscm小盆友正解!

这种可能性很大~~~

楼主:
嗷嗷   那我试试   好象是忘记设置了    对了我想问下  我小S每次得用 keil下载  很麻烦    用isp  显示通讯超时  用isp通过小S  下载  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侃单片机] 主题:图解《中颖JTAG下载线》和《中颖ISP51下载线》的制作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32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子只讲了 用自制isp线通过isp软件下载 没说怎么用小S 通过isp软件下载啊
我在论坛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

网友A:
一样啊~~~

将小S的三根引出线,RXD,TXD,GND引出接小车的串口即可~~~

楼主:
也就是 需要重新另制作小s的接口??   用keil   和isp  通过小s下载连接线不同???  我是按照那个图解制作的接口  可以通过keil下载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用isp下载显示 通讯超时

网友A:
isp下载,  必须通过串口!

楼主:
也就是说  用小s  只能通过keil下载???

网友A:
小s  通过keil 能下载或仿真。

通下串口只能下载~~~

楼主:
嗷嗷啊    懂了   3Q  cortex-m0   回复速度太给力了  我刚发表完  刷新一下你就给解答了

网友:
为什么 我用keil打开 《智能小车10位硬件PWM的驱动DEMO示范程序+V1.6.rar 》代码后 双击main。c keil就会出错 不知道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没

网友B:
楼上用的是keil几啊,我的keil3也这样,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建设重建新项目,调入几个必须的C文件及头文件,重新编译。

可消除keil不同版本引起的错误。

楼主:
我的也是keil3 无法编译     但是我另建了一个工程然后把那两个c文件导入了  然后就ok了

网友C:
小车下载不了程序呀..着急. 下载时出现这种图片,菜鸟求解

网友C:
一样啊~~~

将小S的三根引出线,RXD,TXD,GND引出接小车的串口即可~~~
引用 网友A:
s-lab 用ISP下载时按照上面的方法也是连接超时呀

网友C:
还有就是请问一下8楼的连接方式是只需要将这几根线引出这连呢,s-lab 的其他线仍需要连接到JTAG 口吗

网友A:
s-lab 用ISP下载时, 直接接RXD,TXD,GND三根线,不需要接串口转换板! 并且下载时,先点下载再通MCU电源。
s-lab 用JTAG下载时,  只要接JTAG接口相应的4根线及GND线,其他线不需要接。

网友C:
还是连接超时,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焊的硬件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检测。

网友C:
可以通过ISP下载了,但每次只能下载一次。程序下载后,按照硬件连接后,还是没有反应,正在尝试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