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PCB板,地线的噪声问题

楼主(2011-08-30):
自己画的单面板的,自己在买的FeCl3腐蚀,效果不好,底线上的噪声很大。
将示波器的两个探头放在覆铜的toplayer的,不同位置,观测到噪声,而且随着探头相距的位置越远,噪声越大。
有图有真相,求高手指导!

网友A:
这个跟测试也有关系,但楼主应该说明这是什么电路。

网友B:
这个和是不是自己做的板子关系不大,和用什么腐蚀关系也不大,噪声来源首先要从电路原理性质上看,然后看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