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义隆单片机

楼主(2011-08-30):
最近客户有个案子,需要用到义隆的EM78P153S
这颗片子据说才几毛钱,不过用汇编编程的,都5年没有玩汇编了...  有C编译器?错误多多?请用过的朋友给个建议,用汇编还是C?

网友A:
153还是汇编的好。

网友B:
用这个IC的程序量都不大,用汇编写。

网友C:
用这款单片机 还是用汇编的好,也就47条汇编指令 对于你来说也不难

网友D:
仪隆的和PIC的指令很像,有的型号甚至可以互换

网友E:
能在乎钱的应用,应该不大。不在乎钱的应用,为啥用易龙?

网友F:
如果你的程序量没有超过0.5K,且对计时要求不严格,就用C,否则,还是用汇编的好。

网友G:
只要C放的下,就用C

网友H(2011-10-22):
外包,5000/k